楼主(2008-03-27):
用镊子触32.768脚几次,可以正常开机,换32.768晶振后,还是不触发,晶振两脚有压差,开关排针电压正常,卸掉3V电池,测跳帽无电压.请高手指教,本人刚学维修主板.请教思路.(小弟在这板上找不到谐振电容)
不触发

网友A:
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不触发
你把具体情况说清楚点

网友:
肯定是上了CPU的,这点我还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