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个ST盘

楼主(2008-03-27):
昨晚SF后,AGE50.回写ATA后加点出这个、、、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Buzz  -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4  06-11-03 15:19
(P)PATA Reset
OVERLAY FAILED

现在要怎么办了哦,不知道哦了

网友:
ATA不正常 重写ATA 不行就换个别的ATA写

网友:
看关键提示:OVERLAY FAILED
就是损坏TA

网友:
谢谢老大,还有一个问题,写别的ATA是不是只要是380011a的就可以了,还是要系列号一样啊

网友:
型号要对应FW也要对应,还有就是SN号前四位对应才可以回写

网友:
那位给一个38011A 3.04-3jv556zm的固件啊,我这里没有哦

网友:
系列号:7200.7型号:ST......
板号:M14......
固件版本:3.04
SN:3jv556zm

网友:
呵呵,修好了,,开心哈!!!!!!!!!!

网友:
用慢写 效果比较好

网友:
ATA是一个版本的就可以..认型号跟ATA没关系.是VENDOR的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