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7能装驱动但没有声音

楼主(2008-03-27):
ECS P4IBASD主板。

能检测到声卡芯片并能装好驱动,并且屏幕右下角有音量图标,就是没有声音。以下是检修过程

1、主板上集成的是CMI 9738声卡,从网上下驱动重装。结果NG

2、主板上有JP1(选择使用DDR —SD内存用)、JP2(CMOS跳线)、JP3跳线,JP3跳线作用不清楚,正常跳2-3。把其改成1-2。不能开机。

3、音箱及输出线路经检查正常。

4、主板上有一个AUDIO1的插针。共双排9针。没有接,应是接前面板的。

5、曾参考了论坛里以下的贴子,对里面的高手解决思路有点迷茫:查声卡供电,时钟,RST,疑问:供电/时钟/RST不正常驱动能装好吗?
贴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9%D2%F4&page=1

6、单装PCI声卡并且屏蔽系统声卡噪音大(确定PCI声卡是没有问题的)PS:只使用一个PCI设备的时候没有噪音,声音正常(可能是主板PCI供电还有问题,我的PCI槽上还插了一张网卡)

7、如论坛高手一样,个人认为应是跳线的问题,但主板上除STEP2所述跳线外,没有其它跳线。PS:CNR插槽旁有一个叫SIR1的插针。共5个脚,但主板上没有相关说明。在网上也查不到此引脚的作用(可能是自己不会查)

8、声卡周围线路有点密集,看着头就大了,还未来得及查。

9、听张先生在STEP5所述贴子里讲过有一个16~20针的排线未插可能导致有小喇叭但没声音,但我没找到。

各位高手,这怎么看呢?

网友:
4、主板上有一个AUDIO1的插针。共双排9针。没有接,应是接前面板的。
   因该是没接这个的缘故,建议把它接上,要不就找两个跳线把该接的两个脚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要接哪两个脚?

我都不知道要接哪里了,主板上没有标出来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不知道怎么接就上网搜索看看主板说明啊,合理利用网络资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声卡芯片旁边的,你跳5,6 ;9,10就可以了,试试吧,楼主

网友:
这个吗你看两排针是不是有一排的中间一个没插啊,以那个为中介,两边各插一个跳线帽

网友:
前置音频线不插时,须加两个跳线帽.一般在单个针的两边

网友:
都正常的话考虑换声卡芯片.坏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明白啊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声卡旁边没有那跳线了,大家可以帮网上搜一下我所说的主板,没那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能这么想了,呵呵换独立声卡吧,只可惜又要买个HUB了

网友:
貌似AC97声卡的输出都接了一个电解电容。。。。
测试电解电容的电压对地是否为2.5V。
如果是的话,用耳机或示波器接在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听到声音。。。。
如果听不到查其他条件。

如果电压是0或5V,基本上是声卡芯片报废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驱动跳线杀都好着呢,,在系统里面喇叭都有..就是没有声音..最后直接换了个声卡芯片就好了...楼主你可以试试....

网友(2008-04-26):
关键是,声卡旁边没有那跳线了,大家可以帮网上搜一下我所说的主板,没那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