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按开机到内存过不去,再点几下重启就能正常点亮了,请问这该怎么办啊?
重启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一下主板电容。。。。。。。。。。。。。。

网友:
换主板电容 电源
内存不过时,测内存供电了吗?

网友:
硬件上的东西都换过了
就差换主板了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开始就测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