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高压板另外一则,非5707 9024

楼主(2008-03-27):
最近修到一些BENQ的高压板毛病,特别是别人修过的,C5707 9024  电感,电容换上后依然保护,

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用通用高压条来解决,可是通用高压条面临的是品质的考验,因为高压条做工实在太一般,会出现亮度不够的情况,会暗很多,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同行换了常坏的东东后还是保护的维修经验的,

哪位知道/??

网友:
查9042周围的电阻电容什么的
要胆大心细
不过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高压板

网友:
这些故障都可以修复,只要心细!

网友:
液晶显示器使用时间长了高压部分,灯部分都会出现  高压漏电,还有就是你看那个高压线圈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