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6600GT AGP版花屏问题

楼主(2008-03-27):
这个显卡在不加外接电源,开机提示降频的情况下一切正常,当然性能不爽了,6600GT是出名的3D强卡啊!

加上外接电源,不定时的花屏,花屏后几秒屏幕黑一下恢复正常有时连续几次这样,花屏-黑屏-恢复正常,玩游戏恢复会慢点,

我看了卡身 最后一个金手指连接的一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什么的贴片吊了,

问下,我该加个什么东西上去,怎么判断该加的大小

一个小时发3贴???????我晕死

没有,原来是背面的掉了,我找了些大小差不多的贴片电容换来试了 ,不行。

为了做试验,把正面的对称的一个贴片电容也焊下来了,都是最后一个金手指连接的,现在现象和以前一样

网友:
在掉的地方有没有标识

网友:
帖子那么快就沉了??  高手呢?  版主呢??

网友(2008-04-28):
贴图看看,另外电源功率检查一下。!!!!

网友:
外接电源核心频率会提高,看看供电滤波和散热有没问题。

网友(2009-01-03):
回复 网友A:

你要干嘛?你自己读一下你的标题?
你要是懂维修绝对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掉件是C还是R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