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有关Thaiphoon技术问题。

楼主(2008-03-27):
用Thaiphoon刷内存(品牌机内存,颗粒为现代,频率为533,想 刷成667的)时,刚开始还算顺利,但是快结束时,突然弹出一个对话框:Cannot focus a disabled or invisible windos,估计刷新失败了。然后重启后,查看内存的SPD信息,还是原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修改后有没有修复校验码
弹出的那个警告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重新试了一下,也进行效验的,怎么还是不行啊。救我。

网友:
我是按照下面的方法效验的:单击EEPROM菜单,然后选择FIX CHECKSUM,然后进行效验,最后再保存一个新文件。
方法对吗?
为何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