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拨掉电源才能正常开机(解决)

楼主(2008-03-27):
技加845GL 拨电源可能正常工作 长按P ON关机 再次开机就没有复位 时钟也不工作了
IO 南桥晶体都换了,其它电压也正常,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
[
]
掉电

网友:
没有人回吗?我自己来回吧,已经解决了 5VSB 供电不足

网友:
其它电压也正常????VSB 供电不足 ???

网友: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呵呵还是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