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板故障

楼主(2008-03-27):
在修ASUS板时常遇到提示"New CPU Installed "的问题。然后每次都得按"F1".
刷BIOS又不好. 不知还要查哪些?各位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CHASIS跳线跳到另一边试试..........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就好了
华硕的板就这样~

网友:
学习中............................................

夜雨十三天 -20 骗分帖

网友:
还有就是设了关机半天,起动又要设了,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当CMOS电路还修啊~!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好象有专帖的你去看看呢。。。。。。。。。

网友:
CMOS电路查一下,先看看电池是否没电了,电池座是否有生锈,板线是否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