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15C恢复出厂设置后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7):
一台联想LXB-15C,更换高压条后,每次启动后自动设置使亮度变得很暗。应用恢复出厂设置反而黑屏了,但菜单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问一下如何使启动后屏幕不自动变的很暗?

网友:
重写程序,可能原来的程式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怎样写程序??????????????????????

网友:
不会你就把高压条的控制线改了!接到开机电路上,3.3-5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将色温控制改为自定义,图像出来了,但还是一开机就自动调节,亮度变暗了,有无办法不让它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