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一设置后就出现波纹和闪动,设低一些分辨率就没有,有质量总是还是有干扰呢。开久了以后就正常。新买的时候没出现。
设置

网友(2008-06-03):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没有安装。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驱动。

网友:
显示器应该没问题的,会不会是VGA线坏了,垃圾的VGA线使机器认不了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改通用板了????不是所有的LVDS板都能上1440*900的~~~~~~~~~~~

网友A:
应该是VGA线的问题吧。楼上的说改板???不可能吧。AOC19还没有过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