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27):
主机关机后,不关电源几小时后自动开机, 电源正常,是电压也正常.
电源

网友:
把BIOS 电源管理里的 by LAN项disable掉。

网友:
看看前面板按钮是不是有问题,要不换一个

网友:
原来主板上有个电容鼓包了,我换了一个用了两天,很正常的.可今天有犯了.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 BIOS初始化看看下

网友:
直接换电源 80可能性 还有20可能性是BIOS设置里有一项 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