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SA区格式化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SA区格式化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对硬盘SA区格式化过后,需要做什么后接操作吗?

网友:
按照rct的做法是,将所有模块组的内容全部填0,然后再回写。就完成了所谓的sa格式化.
基本上mt盘这样子做的所谓sa格式化作为根本不大。

网友:
按照rct的做法是,将所有模块组的内容全部填0

对一些盘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只是用得不广

网友:
说法不一
有人说的SA区格式化就是C区跑自校,
而RCT软件说明则是:
主要在重定主头有问题时或固件写乱使用
对于重定主头有问题时或固件写乱,如果我们再用一个固件去写可能写死这个盘,所以生成一个清0的组,去格式化SA区

网友:
谁能说说效率源的SA格式化是什么原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这个问题他们怕是不会说的哟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直接进C区开SF.就这样了。!!!!!!!!

网友:
SA格式化以后还能认盘吗?

然后要怎么修呢?

网友(2008-05-01):
将所有模块组的内容全部填0,然后再回写

改天试试这招

网友:
想问一下

那个RCT到底有多大用处啊?下了那老陈的一个所谓免费版,一直不知道怎么用。郁闷!

网友:
按RCT的来说的话,如果盘能写进才有用,不然也只是白说

网友:
我认为大家可以参考WD的SA作用理解,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格式化,写任何数据,都是为了清除所为的逻辑错误!个人理解

网友:
既然C区SF能够重新生成A区的固件,那又何必先将模组写0后再写入呢
不解?

网友:
还是有用的,免费版,一直不知道怎么用免费版,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对于C区能够重建A区,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硬盘SA区磁道分布     _________C区_____________A区_______数据区_______--

       就是说硬盘的C区是在A区之前的磁道,硬盘在C区写入硬盘工作必备的所有模块,在下常情况下,硬盘起动后会直接访问A区,A区的固件完全可以下常情况下而不会注意C区,只有在A区错误和人为原因情况下会访问C区!在C区SF的过程中,会生成特定的数据镜像文件写入后面的磁道,也就是A区!
      关于写0的问题,我想我们在平常碰到硬盘数据区错误的情况能分为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对于SA区同样会有这样的分类,写0有可能就是清除逻辑错误为C区SF和重新写入固件创造条件(标记物理错误,如果是格式化还应当生成一个新的SA区坏道表,这样在重新写入固件时会跳过物理坏道继续写入)
      事实证明清0和写入任何数据对于这些都是有效的,在我们对于6Y固件错误的时候,有时候备份原盘固件,重新写入,就会修好,大家可以测试!

个人观点,不完全正确!
抛砖引玉,欢迎探讨!

网友:
从C区重建A区一般大约15-30分钟,
这个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如果所有生成的A区模块都是计算而来的话,应当是不可能的,
直接做镜像复制,也不对!因为有些模块C区是空的,没有数据.而且A区C区的校验是不一样的,
应当直接复制了一些模块,还有一些是重新生成的.

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

网友:
SA格式化完毕了,好多模块都是空的,模块组也是0,但是听说可以通过某些模块可以重新效验模块,这样就可以达到修复的作用,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我觉得16#落叶流声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只两天反复弄几只6E
在A区把固件写死了(加原盘LDR报UBA错误并不能进入乘隙),重新在C不开SF………………

完了再加A区LDR,这下没有报UBA错误,并且能够进程序了.但是没有找到37#,U_LIST COPY 0读出来全是空的。写测试不过,重写原盘的_LIST COPY 0,报告成功写入,但是内容仍是空的,检查37#也是空的,手动填37#的数据………………写入。再检查37#,仍然是空的………………

反复循环以上的步骤,只要写死了就到C区跑SF

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关于C区SF,也只能建立一些A区固件,也许就连最基本、最核心的固件都没有重建完毕。  还是需要到A区修复的

当SA写测试不过的时候,也许不一定会发生写偏移,因为也许根本就不能写入!

网友:
只两天反复弄几只6E
在A区把固件写死了(加原盘LDR报UBA错误并不能进入程序),重新在C不开SF………………

完了再加A区LDR,这下没有报UBA错误,并且能够进程序了.但是没有找到37#,U_LIST COPY 0读出来全是空的。写测试不过,重写原盘的_LIST COPY 0,报告成功写入,但是内容仍是空的,检查37#也是空的,手动填37#的数据………………写入。再检查37#,仍然是空的………………

反复循环以上的步骤,只要写死了就到C区跑SF

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关于C区SF,也只能建立一些A区固件,也许就连最基本、最核心的固件都没有重建完毕。  还是需要到A区修复的

当SA写测试不过的时候,也许不一定会发生写偏移,因为也许根本就不能写入!

个人理解,望高手指出错误的地方,谢谢1

网友(2008-06-25):
地方恢复大概豆腐干豆腐干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大概电风扇赶得上风格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学习到不少东西,等待高手做更多解答。

网友:
其实从C区到A 区的SF,对于6Y的盘效果好点,6E的盘进入C区不 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