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内存供电低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27):
技嘉内存供电电路 故障是电压低  2.5V输出只有2.2V   经试验去掉二极管后换成一个保险 结果电压升成 2.45 主板恢复正常

网友:
技嘉845的,很多会出现这种问题,橙色3.3V供电的那个二极管特容易坏

网友:
这种毛病是很常见的
1)最好换上9916
2)换TL431
3)短路二极管(上面说过了)

网友:
是二极管内阻增大使3.3V输出电压变低.正确的维修方法是把二极管换掉.

网友(2008-05-09):
取样电阻有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啊!导致内存供电偏高!!

网友:
输出只有2.2V 。应该是那个场效应管换错了,有的场效应管G极电压达到5V才导通,驱动它的运放IC358供电只有5V,不足以驱动所以输出电压就低。特别是有的CPU电源上的管不用在内存供电上。

网友:
技嘉845板子内存供电管9916烧坏很多的..有时候也把旁边两个二级管烧掉一个,,

网友:
我遇到的是那个二极管开路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一块(估计是假技嘉) 短接二极管内存电压还是低 运行大型程序会死机 最后把取样稳压TL431直接去掉 电压才升到2.5v 而且很稳定 运行不死机了 没有tl431 它自己稳定在2.5v 怪事

网友:
懂了~但很奇怪技嘉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老犯这种错误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改一下取样的电阻。电压很容易调上去的。

网友:
这是技嘉845系列的通病呀.

网友:
我修过一块,9916H找不到找了一个9915H的换上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二极管好!如果换还是2.2V。还是有不妥的地方。。最好还是要找到主要问题!

网友:
维修方法是把二极管换掉.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技嘉845板子内存供电管9916那个位置,我修到的2块板子都把周围的东西烧黑了

换上新的MOS,过了一段时间又坏了

估计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2008-06-08):
845GV 845D 常见的故障
烧爆  二极管  击穿内存供电管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电压低的,一般换完二极管 和供电管就 OK
有可能换得值不对

网友:
楼主也太不体谅我们这些没分的初级会员了。依葫芦画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