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Q7T3液晶显示器(已修好)

楼主(2008-03-27):
一BenQ-Q7T3液晶显示器,暗屏,折开后发现一C5707坏,换了两个C5707后故障依旧,请问还有哪一块会出问题呢!!!!!!!

换过TL1451后还没有好,最后查到一个PF751坏啦,直接拿一根铜线连接好了,烤机一个小时没问题了!

网友:
既然5707坏了,与5707相关的零件你又查过没有?例如FU9024~~~~~~~~~

网友:
除了C5707 FU924还有保险管是否坏了。

网友:
查它的外围原件
看看为什么损坏
很有可能不是原件本身的问题
其他的地方坏了把5707烧坏了

网友:
这类问题是BENQ的通病,论坛里有专栏讨论该问题,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开来明基坏的很多呀,厂家不知什么感想,在国外有没有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