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高手修理P4P800-x

楼主(2008-03-27):
电脑使用以前正常 开机但是有很长的那种鸣叫
在安全模式下杀毒 主机突然断电不亮了
初步估计电源问题 后来检测电源是正常的
排除显卡 内存和CPU故障
换了另一块865PE主板 结果正常了 鸣叫消失
主板测试了几次 都没有反应 风扇不转动 换了另一个电源风扇就转动点不亮机器 按开机键关不了机器只有拔下电源插头
用在我的机器上 主板通电后有臭味 南北二桥没有发热迹象 主板没有烧焦痕迹 仔细检查主板电容完好
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求各位大哥了 小弟修主板的技术太垃圾

网友:
主板通电后有臭味,肯定不正常,你要仔细检查,加电不亮看看代码跑多少?下次不要在跪求了,这次就不扣你分了,看发贴规则

网友:
没有主板维修卡 很麻烦的说 我是业余的 不是专门修来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