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块主板怎么下手维修 CPU供电

楼主(2008-03-27):
845GL主板 可以正常开机 CPI供电的Q1 D级正常 G和S没有电压 主板是3路供电 有3个辅助电源管理IC 一个主IC

请高手看看在那下手修 短路法怎么短

欢迎大家加主板维修群 57267325

网友:
重点检测MOS管的G级和S级之间是不是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看看边上有没有0欧姆的电阻坏掉 再没有换PWM

网友A:
  朋友这不应该是短路,CPU旁MOS管短路的现象会引起过载保护,开机后会马上断电,上个假负载看测是否有电压,如果还产生不了电压,查上管D极是否有12V电压,如没有测黄线12V到D极电路,如正常测管G极是否有电压,如没测与G相应的电源IC,查电源IC是否有供电,是否有输出电压! ̄如没有可以同型号更换!

网友:
呵呵。新手。又学到东西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正确!!!!!!!!!!!!!!!!!!!!!!!!!!!!!!!!!!!!!!!!!!

网友:
到新手区看帖吧
这是最常见的VCORE没有输出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不应该是短路,CPU旁MOS管短路的现象会引起过载保护,开机后会马上断电,上个假负载看测是否有电压,如果还产生不了电压,查上管D极是否有12V电压,如没有测黄线12V到D极电路,如正常测管G极是否有电 ...

  那可不一顶  有的场效应管 d极有输入的电压  g极没有电压 s极接地 那么 如果说g极和s极之间击穿的话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g极接地   只要是d极不接地的话  绝大多数是不会引起开机保护的  g极由支路输出的    g s极之间击穿也不在少数  我就遇到不少 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控制芯片坏

网友:
查一下pmw ic的供电正常吗 pmw有输出到辅助ic吗电压反馈正常吗 主ic的vid正常吗 自举电容 二极管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