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保护(修复)

楼主(2008-03-27):
一台CTX FP705显示器,开机瞬间有高压,2秒后高压消失,测TDA4856的2脚在开机时可高达6V以上,跑该脚线路元件:分压电阻、滤波电容、整流管均正常。尝试把一个接地的分压电阻阻值降为3.3K(原值为4.7K),2脚电压稳定在3.5V左右。能显示了。但屏幕两边呈不规则形状,调菜单作用不大。对这种高压保护的显示器修的不多,不知还需查下哪里的电压?
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X射线保护电路外围没有问题的话.对这种保护比较好的显示器来说可直接代换高压包.

网友:
找了个全新同型号的CF1737高压包换上后,噼里啪啦的打火,也不知是不是新的这个是不是坏的?

网友:
我这个是LCE- CF1737,新的换上去还打火,真郁闷,这两天修的显示器真叫人郁闷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行的二次电压是多少?是不是行工作不正常。

网友:
打火有可能是高压过高了。你试着把二次升压管取下看还会不会打火?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反馈支路。我不熟悉这种机子不然给你准确答案.

网友:
你查一下4856的资料吧,好像是14-16脚重点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2008-05-20):
大家搞显示器 都是换包噢
    我们这要是包坏了 直接告诉客户修不了  让人家抱走就行了  不过听了楼上几位的 确实涨了不少见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