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1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27):
求助T41无法开机、插上电源、它的有开机电流、但是很大、有0.07-0.09安!
一般正常的才有0.02-0.03安左右!请高手指教一下从哪方面搞!
怎么查?谢谢了!

网友:
你换南桥吧,其实在你的待机电压中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你还没有说明的是,你的NB还能开机,跑检测卡还能跑数,哈哈

完活~~

网友:
你那是待机电流吧,开机怎么也在0.56~0.95之间跳动的.要开机还只有0.07-0.09那肯定是没有开起来啊,这样子不掉电才怪呢

网友:
我修过着机器,就是南桥的关系    .....

网友:
主板轻微短路  先仔细检查有没进水腐蚀痕迹再判断 最好先断开MINIPCI 控制器  那个东东也爱短路 出现的症状跟SB短路很相似

网友:
谢谢各位了!
但是我把机器放在柜子里一晚上、第二天又拿来试!
居然可以开机了!
但是USB口不能用了!
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
或者虚焊了

网友:
就 是南桥>>>>>>>>>>>>>>>>>>>>>>>>>>我修过的

网友(2009-04-23):
换南桥肯定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南北桥用阻值法怎么判断呀

网友:
学习了.我也修过了大概这样的情况。。南桥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NQ虚了,楼主先加焊下吧!!

网友:
是南桥里的USB短路了...换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