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电源通电后有丝丝声,很轻,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8-03-27):
疑难杂症--电源通电后有丝丝声,很轻,是什么问题啊,谢谢帮忙解决
电源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你的板能不能开机呀,我以前见过好像是CPU发出来的,

网友:
是电源里发出的,还没开机呢,通电后不能马上开机,要等一会才能开,就发出很轻的丝丝声,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旧电源或者电源旧了的话,输出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多半都是+5V待机电源滤波电容的事 先换哈 一般对于有正常启动但是有异响的电源都先换滤波电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