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彩3017B怎么进总线

楼主(2008-03-27):
各位版主,师傅麻烦帮帮新人一下.先谢过了....
     故障是这样的,图像对比度很少(灰得很),调对比度调到最大时有一点变化,亮度能调.其它正常...
新人才学粗潜,只能按自知的查了有关电路,觉得电路是正常的,觉得是副对比度参数变了.希望各位师傅版主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不是主流品牌的显示器最好说一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路板.如果实在进不了总线的话.重写一下ROM资料不就可以了.没有资料也可以用空白的存储器试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立马去试.不过只能试用空白的存储器了...

网友(2008-08-11):
我接的一台显示器和楼主是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空白的存储块代换后,色彩是正常了。可是宽度和别的失真调节都不正常了。把宽度调成0后,还比显示器的外壳宽一点点。。谁有这个显示器存储块的数据啊???

网友:
这个进总线调一下就行了,连续按两次放大键就可以进去了.进不去的话就是你的方法不对,我已经碰到这样的问题有N 台了

网友(2009-01-14):
各位好心人呀!````` ~~~~~~~~~~~~~请有  瑞彩3017b      amw786WB  图纸 的就发个上来吧!!!!
小弟我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