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3.3V对地短路能开机进DOS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3-27):
一块精英p6bap-me主板,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不了系统.重装也不行.但是能进DOS,而且主板南桥开机马上就热的烫手.后来测量出橙色3.3V对地短路.其它线没有问题,上诊断卡后卡的灯也都正常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3.3V对地短路?对地短路电源早保护了,还能开机?应该是你测量错了,或者你的理解有错,你把测量的阻值写出来看看!待机测量南桥电压对否?都写一下.

网友:
不太可能是3.3V有短路,因为这个电压短路的话是不可能开机的,你的南桥烫的话,你看有没有网卡的,如果有的建议取掉试试

网友:
主板没有网卡,3.3V确实短路,诊断卡跑0B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 我遇到的k8m800的主板就有3.3v短路是io坏了 可能你们不相信但是这是事实  3.3v没有直接供电到io上是一个信号线上 不过你的南桥发热 估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把板子详细说下牌子和型号

3.3短路第一次听说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