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花屏象马赛克.

楼主(2008-03-27):
七彩虹7300GT开机就花屏,象马赛克那样,GPU已加焊过,还是花屏没效果,显卡的供电也正常,难道是GPU坏了

网友:
显存如果有问题,也会有马赛克吗?但这块卡的显存是BGA的

网友:
这样盲目的修,修好的几率是不大.要先确定坏在哪里然后在修.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先确定是显存坏还是GPU坏?

网友:
显存早就用MATS4.78测过,,但报错,不能测啊

网友:
和LZ的问题一样..下版主的47.8光报错,有时还黑屏死机.是不是.上传的有问题..

网友:
但我用它测试另一块小影霸7300LE却能正常测,我分析很可能是GPU有问题了,所以用MATS4.78测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