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通病是为什么

楼主(2008-03-27):
谁知道BENQ通病烧C5707是为什么,还有就是用什么管子带换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高压包及0.22UF电容引脚虚焊所致,我修的最多就是这种情况.C5707最好还是不要代换,原型号买得到的呀.

网友:
元器件老化造成的,这不是管子的参数问题,即使你换更高参数的管子,但长时间高温发热条件下,仍然会击穿,必须找出发热大的原因.

网友:
哦, 学习了, 我以前都是用别的管子代的,可是亮度最多加到60在高就保护了。(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原型号的管子。

网友:
这款机器设计问题。不光是烧5707.还有很多灯管也需要重新缩一下。

网友:
哎 这种垃圾显视器就不应该生产。对了那个管子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温度高,虚焊。
我认为这个显示器不垃圾,至少坏了,我们坏件能修好。
很多清华同方的显示器,不是灯管有问题,就是屏有问题,根本修不好,我认为这才垃圾。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电路设计存在不足,高压板长期在大电流条件下工作,(这个也是先决条件)
2.元件老化,不胜负荷而短路.
3.由于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下,焊盘存在接触不良,尖峰电压引起元件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坏了能修还好
如果修都修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没有坏的要我们这些干吗去啊!搞维修的吃什么去啊!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吗!!!

网友:
这个通病修过的得都知道。。打开机器。不用量。。直接摸那两个电容。。那个松动了。。那组肯定烧了。。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是偏色,
  尾板虚焊!!!!!!!!!!!
搞过不知多少台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不光烧5707,还有储能电感,9024等

网友:
BENQ还是可以的,不像有些液晶一坏就坏屏,修不了,那真是欲哭无泪啊,

网友:
焊工太差,多数虚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