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卡为什么不跑码

楼主(2008-03-27):
我的815的主板为什么插入bug卡不跑码,cpu供电正常,
这个bug卡插到其他主板就可以正常跑,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说CPU供电正常主板就可以工作的,主板是一个各模块集成在一起的产生,任何一个地方的故障都有可能导致不跑码的。
楼主去新手区好好看看关于主板工作条件方面的贴

网友:
光cpu供电正常,不跑码正常,你还的查其他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插到其他的跑码,因为其他的是好的。

网友:
你这815的主板是好的坏的,要坏的板当然是不会跑码了.另外有的检测卡是不准确的,多试几个槽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