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普通的烙铁把电容焊下来?

楼主(2008-03-27):
我搞了半天都没搞好!电容2个脚上的锡太少,把烙铁放在上面后根本不熔化。难道是我的电烙铁的温度不够?那为什么拆USB接口后面的锡那么容易就化了呢?

郁闷了,难道需要去买个风枪?我这边还不好买,看来只能邮购一个了

网友:
你先把锡丝放在电容脚上,然后用烙铁适当的加一点锡在上面,就好摘了。

换电容不用风枪的。

网友:
拆卸主板上的电容类的元件最好选用35W以上的烙铁,采用马蹄型的那种头子的最好使.要还不好下就加点焊锡上去就好拆了,风枪用来拆卸带引脚的电容并不合适

网友:
烙铁适当的加一点锡在上面,就好摘了。

网友:
普通烙铁也可以换,就要注意静电。功率要大一点。

网友:
搞点松香,和焊锡沾着就行了,很好搞的.用不着风枪.

网友:
我觉得任何烙铁头都不如刀头摘电容方便!

主板上的电容无论大小,两个引脚的距离都不会超过刀头接触面的距离!
利用这点,我们大可以直接用刀头同时接触两电极,一次性取下电容!

如果要焊回去,只需要在两焊盘上加点焊锡,将板竖立着,用刀头同时接触两焊盘,另一只手将两脚浸过松香水的电容插回去就OK了!

难道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办法吗????

网友:
以楼主的网名怎么会没有风枪呢??????

费解ING....

网友:
  我是新人,风枪想买。可是限于资金和时间问题。无法添置。

无锡的第一百货电子元件市场有一款,风枪拆焊台 数显的 要价 659元

不是什么进口的 就是国产 牌子给忘记了 产地是南京。个人认为不值再加上当时去买工具的时候身上就带了500元。

我买了个能测试温度的万能表,昨天我有些发烧。就用这个东东试了下,  把探头放在胳肢窝,那温度是不停的涨。感情是我把他越捂越热了,还是水银温度表适合量体温!型号是深圳的伊万VC52 还有一个感觉比较人性化的地方--有个背光灯。5秒后自动关闭的那种。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 附带的电池太垃圾

网友:
先在电容引脚焊点上多上锡,然后再加热;另外烙铁功率不能太小。

网友:
我家里不放着一块儿主板,用普通铬铁没有试下来,晚上回家再试试,呵呵

网友:
恩同意上面的说法 在电容引脚焊点上多上锡

网友:
加锡,助焊剂,有针头更好,最后洗一下

网友(2008-07-18):
我也遇到过,当时拆的时候很费劲!

网友:
好难拆啊,我跟本就拆不下来

网友:
拆容易,装上去就费功夫,吸锡会很累,楼上小婕朋友提到用刀头,估计不错,我找个刀头来试试。

网友:
一把风枪吹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