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k8m800 主板vbat(coms跳帽第二针) 短路 共享

楼主(2008-03-27):
大家好 嘿嘿 我刚刚从公司回来正好解决一片vbat 信号短路的主板 在这里写下来 供大家参考 !! 我维修的是754 的主板 开始的时候是由于usb短路 杀了南桥 (回来后开机进入测试系统了)但是回来后开路了 就又去杀南桥(8237r) usb的故障是解决了 可是后来的故障 叫我摸不着头脑 当我加电的时候 发现紧挨着coms 跳帽插针的一个5c
二极管
突然就冒烟了 烧了 更换又烧了 对跳帧的第二脚打阻值 短路 根据以往的经验 可能是南桥烧毁了 可是刚才还上电 进入系统 况且 已经是第三次做南桥了 猜测不是南桥的问题 拿来
看到该针是vbat信号 通过一个0.1uf的电容连接到南桥 断开电容和南桥的的线路 测量 南桥那边没有短路 (578欧姆) 猜测还有其他的地方存在vbat信号 于是就在pdf图纸上 搜索 果不其然 在I/O(8705 )的第76脚也存在vbat信号撬开该针 打阻值 ok 正常了 上电没有问题了 ,可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 全板没有复位信号 一量 vldt 1.2v电压没有 郁闷呀 拆除 3055 测量3055是好的 根据我的经验是电压控制芯片坏了(6566) 更换 之 主板正常了 一切ok 事后我想 开始的时候是好的 可是想在出了 这么一堆问题 估计是静电击穿 造成的 由于每个厂家的主板设计不同 以上故障仅供参考(coms跳帽中间第二针的短路不一定就是南桥烧毁,还请大家以后维修的时候多主板 ,难免走弯路) 呵呵 今天是个很高兴的日子…………………………给自己献花了………………
芯片

网友:
高手,学习了,这论坛真好.能长见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