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

楼主(2008-03-27):
型号为  HA-C61S(754)   故障为自动上电     经测量发现开机针一边接地  一针的阻值为1     这样应该是开路吧    仔细看发现有个三级管脱焊 ,把他焊上后  主板不自动上电了   故障解决     然后加电再测阻值为1的针脚   它只有0.6V   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5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想不通  请师傅指点下   先谢过

网友:
你修好了不就成了
`
` `` ` 你知道什么叫高电平 和底电平吗
`
`当主机开机的时候  是从高电平拉到底电平 在从底电平拉到高电平 `

网友:
你说的故障解决是计算机只是不自动开机了?还是计算机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2011-03-23):
BIOS设置了也会造成这现象的.

网友:
二楼正解,开机时待机电压被拉低,关机时待机电压就是4.2-5.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