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高手做出MATS及RST 等的ISO 纯ODS启动光盘

楼主(2008-03-27):
每次找资料好麻烦,希望有高手做出个高度集中的ISO 纯ODS启动光盘方面大家
资料

网友:
作光盘不行的,因为光盘是只读存储器,而MATS工作后,会把测试结果写入一个report.txt文件的。
所以光盘不行,当然也有解决的办法,就是作一个虚拟盘,把MATS拷贝到虚拟盘中运行,但这样的不足之处就在于report.txt文件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