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2000-855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08-03-27):
HP-V2000-855自动关机问题,
最近修到几块855的板(主板维修),开机灯亮2到3秒,然后就灭了.I/O.BIOS也换过了.
现在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希望各位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
像你这!看看开机后摸下那个芯片或管看下会不会很烫呀

网友:
报上电流和代码来,才好分析,难怪你修不出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短路啊    请问高手们 :lol

网友:
不好意思,我修机都没用电流表..所以没电流参考...
用电流表有这么好吗?若是这样我去买个电流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