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怪异的维修

楼主(2008-03-27):
型号:IBM T41

故障:用电源可以开机,但是用电池不能开机

思路:检测扳子的充放电电路,没有一个元器件损坏,电路也是好的。故花了一天时间尚未能解决

最后请高手解决,他换了一个1632就换好了,问其为什么,不答,晕呼。。。。。。

发出来有两个目的:一、想问一下,为什么换1632能换好?

                           二、想让大家在维修过程中如果碰到此问题,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
上电池时3,5V出来没有,

有可能是1632的性能下降,导致对输入电压要求苛刻,

还可能你的高手也不明其理,只知道这种现象换他就好

网友:
1632是什么东东.起什么作用? :D :D

网友:
1632 系统供电芯片 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 ,电池供电不良,达不到1632的供电要求,很有可能1632电性能下降导致

网友:
请问高手.怎么用万用表测试出1632坏...谢谢!!!!

网友:
1632的22脚我测了跟电池的电压一样啊,而且3、5V都出来了。。。

网友:
可以查查1632脚的定义。18脚是9。7V的电压

网友:
太长见识了,顺便问一下现在的一些新电源芯片引脚定义到哪里去找?

网友(2009-04-23):
不是很好找  有的也是英文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