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起 windows Server 2003无法安装!

楼主(2008-03-27):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前两天发现机器在运行的时候偶尔发现蓝屏,今天早上机器却怎么也启动不了,开机不断的重启!

到现场后发现是在出现Windows server 2003滚动条的时候机器滴滴两声就重启了,就这样一直重复!

机器配置:NORCO-750AE主板(845GV+ICH4)     P4 2.4B  CPU   1 G DDR 400内存   80G硬盘

解决过程:据以往经验,因为出现过蓝屏现象,故先替换内存试试,结果故障依旧。  其次便怀疑是OS  问题,因手头没有合适的系统光盘,手上正好有两片主板,所以 立刻拧下主板,换上新的    。。。。。开机。。。。出现滚动画面     。。。。。重启。  故障依旧。难道是我带的内存和主板也是坏的?再换  NORCO-840AE  (865+ICH5)   256   又开机。。。出现滚动画面。。。。重启。  故障还是一样,这越发让我肯定了是OS的问题。

   去街边小摊  购买了2张  2003  返回现场。再战。。。。。

    将C盘格式化  ,光盘放入光驱     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是原版光盘,在 出现“Press any key from CD-ROM.... 后,按任意键后,死机。
  光盘有问题不成? 被忽悠了?  换张XP  GHOST版本,问题来了  ”将Win xp  恢复到C盘”  后,死机。

  看来不是光盘问题,将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上备份了其它盘符中的数据,将硬盘重新分区,再执行安装 2003  依然是死机。

哪的问题?当时快晕了, 能换的都换了,数据线也换了几根,都不成,东西就这几样,都换了个遍了,就差硬盘了,难道是硬盘的故障?

  都换了得了,跑到百脑汇,花了几百大洋买了个硬盘,回去,挂上,心里松了口气,这下问题总该解决了吧!心里一直滴估,不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效率源检测,没有一点问题。结果我是对的,硬盘换上去后,故障依旧。

  问题在哪?从我到达现场,到现在, 5个多小时过去了,问题还没有结果。气死我了,电话都快被北京和上海公司给打爆了,催我给客户解决问题,死命令,今天问题一定要有结果。

  没有东西换了,有 CPU   光驱  行,换,从旁边桌子下面的电脑上拆了个光驱,装上,启动电脑安装OS  蓝屏,,这次又是蓝屏了??郁闷不?

  把CPU也换上,并且拆下内存,以备再换。启动电脑  放入光盘,  启动,到Press any key from CD-ROM。。。按任意键,你猜怎么着?居然往下一步走了。 难道是CPU的问题?  不管了,先把OS装好,装到一半,突然停了,心里不由得一紧,这时候已经晚上7点多了,我的午饭还不知道多久能吃!不过,先找到问题再说吧,不过稍等片刻,光驱又发出了高速旋转的读盘的声音,又松了一口气来着!
  看来就是CPU了!Windows server 2003成功装到了硬盘里,关机,重启,反复多次,均正常,换上原来的内存,亦正常。 再换上原来的CPU 当出现OS滚动条时,又蓝屏了, 重启,蓝屏。看来真是它的原因。
       再换上客户的CPU 启动一切正常!
  将机器恢复原样,就先用客户的CPU吧,  数据线,信号线连接好,启动,一切正常!
  到此,我可以去吃我的午饭了!  以后再有这种装不了OS的故障,我一定不会忘记考虑CPU的!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有价值的。

网友:
呵呵!第一次遇到因为CPU而造成的这种故障!
怎么说也是一个经验啊!

网友:
确实有 这种现象  我 也遇到过

网友:
写的真的很详细 很好啊

网友:
哈哈。经验呀!学习学习学习还没有见到过呢!

网友:
学习了,真是难得一见啊, :) :) :) :) :)

网友:
我就碰到过CPU坏,进系统蓝屏的,东西换光了,最后换CPU。OK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说得好详细啊,应该给楼主加分,再加分!

网友:
有这种现象,我遇到过。能装2000,不能装XP

网友:
顶一下,学习了,这种问题第一次见到.真是一个奇怪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