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维修资料[汇总]

楼主(2006-12-21):
先用编程器读取密码芯片,保存为二进制格式。再用软件来破解。

672.0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0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7-05-16):
IBM R40-R40E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

下面有贴,但未能传上来,我现在送上一份正真的资料.

IBM R40-R40E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part1.rar

IBM R40-R40E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part2.rar

IBM R40-R40E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part3.rar

IBM R40-R40E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part4.rar

网友:
IBM t40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

IBM t40笔记本电脑 维修手册 资料
密码s05757hdd

PS:应该定性为使用评测

我帮合并了,里面的文件名是密码.

网友(2007-08-13):
IBM笔记本开机密码的解密方法

IBM笔记本开机密码的解密方法

网友:
IBM T40 点位图

RT

网友:
IBM笔记本0175报错程序光盘版+加密狗制作图

IBM笔记本  0175 报错程序光盘版,下载后解压出来是一个ISO文件,直接刻录成光盘,配合加密狗从DOS下启动修复0175报错故障。(论坛兄弟们反映的不能引导的问题是压缩RAR分卷造成的,我现在压缩成一个分卷了,没有这个问题了,如果连NERO都用不好的朋友,建议不要用光盘版,光盘版我已再三测试,如还有问题,自己解决,注意要用NERO 6选择镜像刻录,不是刻录数据光盘)

41.3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8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2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30维护手册

RT

网友:
IBM T40 的所有芯片

如题。修T40的有福了!

IBM T40 的所有芯片.rar

874 Bytes, 下载次数: 6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40 主5V,3。3V产生原理图

IBM T40 主5V,3。3V产生原理图

IBM T40 主5V,3。3V产生原理图.pdf

网友:
给大家一个T30点位图!!

T30点位图

上传错了!我重新上传了!
PS:需要看图软件的点这里

网友:
IBM T20、T21、T22系列笔记本密码被锁的破解方法

IBM T20、T21、T22系列笔记本密码被锁的破解方法

PS: 不太大的资料就不要打包了

下面以IBM笔记本电脑中,T20、T21、T22笔记本为例,介绍一下本站研究的密码破解方法:
在使用硬件的破解方法之前,还要试一下你的笔记本密码是不是真的被锁了,试验的方法是:
1、下载对应型号笔记本电脑的PDF格式的使用说明书。T2X系列的说明书下载!
2、按说明书中介绍的方法,清除笔记本的POP密码。POP即Power On Password
3、如果开机不再问密码,说明你的密码没有被锁住,否则,就要按下面的方法用硬件的方法清除

硬件清除方法:
笔记本电脑的密码,都是存储在主板的一片EEPROM芯片中的,因此,必须要打开机箱,才能接触到这片EEPROM芯片。存储密码的EEPROM芯片,型号是:ATMEL的24RF08C 有些型号的笔记本上,使用的是另外一种EEPROM芯片: 即:93LC46 还有的EEPROM芯片,是24系列的: 对于EEPROM芯片中的数据,我们要读出来后,才能做进一步的破解工作,方法有: 1、使用热风枪把芯片吹下来,然后使用编程器读出: 2、使用小型的编程器,利用引出的接线,把主板上EEPROM芯片中的数据读出来: 有了读出来的KM6.bin文件,我们使用相关的破解软件,就可以知道你当时输入的密码了。

Read a 128 byte cmos backup (KM6.bin)
Keyboard : US
Acer/IBM [ $O QQQ]
AMI BIOS [ 9 ; c]
AMI WinBIOS (12/15/93) [9 f ]
AMI WinBIOS 2.5 [ f ][ ][ ]
AMI: [ ][- C ][ ][ C C ]
Award 4.5x/6.0 [3120230][2000230][13331333]
Award 4.5x/6.0 [3030030][3000333][3211102]
Award Medallion 6.0 [3011001][2001002][13331333][12211220]
Award 6.0 []
Compaq (1992) [197932]
Compaq DeskPro [?V19?932][? D"?BDD]
Compaq [][197932]
DTK [ ][1`P2oa]
Phoenix A08, 1993 [][7932]
IBM (PS/2, Activa ...) [ ][197932]
IBM Thinkpad boot pwd [197932]
Press a key to continue
在上面的显示中,对应IBM Thinkpad boot pwd 的方框中就是密码[197932]

网友(2007-09-12):
无边思绪的t30点位图

无边思绪的t30点位图

网友:
IBM笔记本错误代码

开机错误代码检查范围及解决方法
            10X
            101:(中断故障)
            102:(计时器故障)
            103:(计时器中断故障)
            104:(保护模式故障)
            105: Last 8042 command not accepted;
            107:(NMI 测试失败)
            108: Timer bus test failure.
            109:(主板问题)
            110 :(内存奇偶校验出错)
            111: (I/O parity.)
            1101:(A 串行口测试失败)
            1201:(B 串行口、红外线口测试失败)
            158 :(超级用户密码已设,但硬盘密码没有设置)
            159 :(硬盘密码与超级用户密码不一样)
            161:(CMOS 电池不行)
            163:(系统时间没有设好或混乱)
            173:(CMOS 设备配置信息丢失)
            175、178: EEPROM CRC #1 error.
            177: Supervisor password check sum error.
            178: EEPROM is not functional.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701:(硬盘控制器故障)
            1780, 1790:(主硬盘有问题)
            1781, 1791:(从硬盘有问题)
            183 :(超级用户开机密码不对)
            184:(Power-on 密码有误)   password in Easy-Setup.(重设Power-on 密码)
            185:(系统启动顺序无效,怀疑是更新启动顺序时电源关掉)
            186 :(检查主板)
            190:(开机时,机内笔记本电池已快耗尽了)
            191XX: (PM 初始化错误,检查主板)
            192:(CPU 散热风扇故障,检查CMOS 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时更换电池或要更换CPU风扇最后就是主板问题)
            195:(系统配置信息与实际配置不同,检查配置是否改动,内存有无增加等)
            196:( 从硬盘的休眠区域中读写时,发生错误,检查硬盘、内存)
            201: Memory data error.
            202: Memory line error 00-15.203: Memory line error 16-23.
            205: Memory test failure on on-boardmemory.
            221: ROM to RAM remap error. 1. Go to Memory Checkout.2. DIMM card.
              3. System board. 225
              (Unsupported memory module.) 1. Check if the supported DIMM is
            installed.
              2. DIMM card.3. System board.
            301, 303, 304, 305, 3XX(笔记本键盘故障,301这个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是笔记本刚开机
                时,不小心按住键盘所造成的,一般只要重启电脑即可)
            601, 6XX (软驱或软驱控制器故障,软驱有没有装配好?再检查主板)
            2402 1. TV Out Card 24XX(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检查主板相关部分)
            8081: PCMCIA presence test failure.(PCMCIA revision number also
            checked.)
            8082: (当指点杆禁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01: System bus error-8042 mouse interface.
            8602:(外接鼠标故障);
            8603:(总线或鼠标故障,检查外接鼠标、检查外接键盘、检查主板);
            861X(当指点杆启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11: System bus error-I/F between 8042 and IPDC.
            8612: TrackPoint error.
            8613:(把键盘连接主板的线,重插拔一下、检查键盘、检查外接鼠标、主板上连接键盘的子卡最后检查主板)
            I9990301:(硬盘有故障);
            I9990302:(无效的硬盘引导记录,无引导系统文件);
            I9990305:(无可用的启动引导设备。检查硬盘上有否安装操作系统,在BIOS重新设置可
            启动的设备、检查启动顺序是否跟设备正确对应、检查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否安装正确);
            I9990303 (内存错误,检查扩展内存、检查主板内存。)

网友:
T43电源管理,给需要的朋友

T43电源管理,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T40 待机电压VCC3SW 产生原理图

T40 待机电压VCC3SW 产生原理图

IBMT4 67.pdf

网友:
ThinkPad错误码对照表及解决方法

ThinkPad错误码对照表及解决方法

错误码及提示 出错部件及解决方法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系统主板.nm

110:平面奇偶 检测内存 内存插槽 如果有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移除 系统主板

111:I/O奇偶 检测内存 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 系统主板.

1101: A类设备检测失败 串口设备 通讯接线 系统主板

1201: B类检测失败 系统主板 (红外)

158:即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 设置硬盘密码

159: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 设置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161:电池失效 检测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163:时间和日期未设置 设置时间和日期 系统主板.

173:设备数据丢失 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174:设置错误:先进行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 再改变FRU部件 检测设备配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0175: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77: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0178:EEPROM 失效 系统主板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183:提示输入SuperVisor密码时输入错误 输入正确的SuperVisor密码

184:开机密码检验错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开机密码

185:非法的启动顺序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186:1系统主板

0187:EAIA 数据读取错误。 读取EEPROM 失败. 系统主板

0188: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89: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90:电池电量极低错误 给电池充电 电池仓

0193:RF天线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0194:笔记本被携带通过安全检测门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0195:安全保安硬件受到干扰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0196:安全保安硬件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0197:非法的远程修改要求 远程配置安全保安芯片失败. 确认该操作重试.

01C8:多个Modem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Modem 卡或Modem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系统主板

01C9:多个网络类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Ethernet 卡或Ethernet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系统主板

0200:硬盘错。 该硬盘非工作中。 重新安装该硬盘(拆卸)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021x:键盘错 运行交互式的键盘和辅助输入设备的测试

0220:监视器类型错误。 监视器类型与CMOS定义 的不匹配.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0230:映射内存错。映射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系统主板

0231:系统内存错。 系统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内存 系统主板

0232:扩展内存错。 扩展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内存. 系统主板

0250:系统电池错 -- 系统电池损坏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0251:系统CMOS 校验错 --缺省设置使用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0252:密码校验错 -- 密码被清除 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清除密码(Reset)

0260:系统时间错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0270:实时时钟错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0271:日期和时间错。计算机有日期或时间未设置。 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0280:启动不完整错误 -- 缺省设置使用 进入IBM BIOS 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内存. 系统主板

02B2:驱动器A不正确 磁盘驱动器 外接软盘驱动器 I/O 卡

02F4:EISA CMOS 不可写入 进入IBM BIOS 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更换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02F5:内存测试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02F6:软件 NMI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02F7:Fail-safe timer NMI 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1801:接上的坞站不支持 关闭电脑然后移开它

1802:未经授权的网卡插入--装机然后移除miniPCI网卡 移除miniPCI网卡. 系统主板

Device address conflict:设备地址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Allocation error for device:设备定位错误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Failing bits:nnnn位失败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nvali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非法的系统配置数据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O device IRQ conflict:I/O设备IRQ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没有操作系统 检查操作系统没有错误并且正确安装. 进入 IBM BIOS设置工具检查硬盘或软驱是否正确识别 复位硬盘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软盘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恢复系统设置到进入休眠之前的状态 如果内存容量更换了,重新制作休眠文件 (删除c:下面的休眠文件再进入)

Fan error:风扇错误 风扇

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 系统主板

网友(2007-10-12):
IBM T60X60开机启动项详解及系统优化

详细讲解 IBM T60  X60 开机启动项详解及系统优化过程.

IBM T60X60开机启动项详解及系统优化.rar

网友:
IBM笔记本电脑全面了解

IBM笔记本电脑全面了解

网友:
东芝本子并口解密狗

直接在打印口上短接 1-5-10   2-11  3-17  4-12  6-16  7-13  8-14    9-15

网友:
笔记本点位图

网友:
IBM T30笔记本电路图纸

网友:
IBM X31线路图

网友:
IBM T60 标识图

IBM T60 标识图

IBM T60 标识图.pdf

网友:
T43独显点线图,大家分享

抛砖引玉!大家共勉!

438.5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40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30 维修手册

IBM T30 维修手册.pdf

网友(2007-11-12):
IBM笔记本电脑通病维修案例

发一个IBM笔记本电脑通病维修案例,看对大家有没有用!

网友:
IBM PMH4资料

第二次上传资料

网友:
IBM R50拆机图解

IBM R50拆机图解

IBM R50拆机图解.rar

网友:
IBM ThinkPad R60e 器件列表

本列表包含IBM ThinkPad R60e笔记本各个器件的型号、参数、功能、厂家、物理尺寸等信息。
(虽然是E文,但都是简单的单词,不懂的翻下字典就ok了)

IBM ThinkPad R60e.rar

网友:
IBM T20-22背光不亮的解决方法(跳线)

IBM T20-22背光不亮的解决方法(跳线)

IBM T20-22背光不亮的解决方法(跳线).rar

网友:
T40开机原理

大家分享一下,不知是否过时

网友:
IBM 主电源5V 3.3V 产生原理图

IBM 主电源5V 3.3V 产生原理图,看不清可下载.

IBM 主电源5V 3.3V

网友:
ibm r32暗屏(已修复)

今天接到一台ibm r32的笔记本,无高压但有显示(也就是屏暗),测保险好的,再测高压变压器次级开路如图3,4脚无穷大,换变压器试机0k
变压器如图

网友:
T60中文维护手册

找来的一个资料,中文的,不能阅读英文的朋友也能看。

IBM ThinkPad T60维护手册.rar

网友:
IBM T40电路图

这是IBM T40电路图,这款机器有相当代表性,很多IBM机器的电路都可以参照它。

T40(855PM).pdf

1.0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8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20~T23维修手册

终于上传份资料给大家看看了.

IBM T20~T23 维修手册.part1.rar

IBM T20~T23 维修手册.part2.rar

网友:
四个包一起下载解压就好了!

IBM T20~T23 维修手册.part3.rar

IBM T20~T23 维修手册.part4.rar

网友:
IBM T60 主板元件分布图

最新的元件分布图,看看吧!

IBM T60元件图.rar

网友:
IBM开机时序图 对学习笔记本挺有用的

有个IBM开机时序图供大家参考学习 挺有用的 看不懂的 可以跟帖问我

IBM 开机时序图.rar

网友(2007-12-15):
IBM笔记本开机密码的解密方法
IBM笔记本的密码是存在由Atmel生产的24C****开通的芯片里面!这种芯片没有供电他也是可以保存信息的。所以简单的放电是不管用。最麻烦的办法就是平常自己去收集IBM全系列全型号的笔记本来!把这个密码芯片的程序给读出来!当然得要求这个程序是没有被设置过密码的。然后换上一个新的芯片,把这个没有密码的程序用编程器写进去,再把原来笔记本主板上面的那个芯片给换掉就好了!当然要刷进去的程序必须是同一个型号的笔记本才可以刷的,刷了才能解开!这个方法确实是麻烦了点。最主要的是得去收集这些程序。(IBM T系列的密码芯片是存放在内存旁边换的时候就不会很麻烦的了!其他的一般是在CPU附近或者另外一面。这个反正是得自己去找的了。
    解IBM的密码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使用IBM自己在生产线上的解密狗来解!只要把打印接口的解密狗接上去,还有配的一张软盘插到软区里面去,软驱一定要IBM原装的才可以。一开机就会自动解开了!刚开始的时候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解密狗,有的话也是人家从IBM工厂里面偷出来卖的!那时候一个5000块都已经很便宜了。现在是偷出来的东西被人家复制了。深圳在卖!一个一千多块钱。改天找个相机把我的解密狗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设计公司:IBM
图纸标题:YuKON/KoDIAK PLANNAR
10/20/2003
EC NO:VER.SE
CPU:BANIAS
北桥:MONTARA_GM_PLUS
南桥:ICHM_4
时钟:CY28346_2
EC:H8S/2169A

最后发现这个图纸我原来就有。但无法确定该设计具体产品型号!

网友:
ibm H8 PMH tb三个芯片的功能及关系 自己画了一个图

自己用了两个晚上画了这个图,发现画图对理解电路图帮助很大的.自己也才开始学笔记本,一直想把它们关系搞懂.画完这个图后心里也有一个图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们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2008-01-17):
IBM R51图纸

这是PDF文件,,不要说打不开呀。。要下PDF阅读工具

600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0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75.1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本本24C08文件的备份

IBM本本24C08文件的备份,都是当年为了解密,花银子买来的

有些程序还没有试过,用的时候最好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330 Bytes, 下载次数: 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19 Bytes, 下载次数: 9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644 Bytes, 下载次数: 1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686 Bytes, 下载次数: 9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63 Bytes, 下载次数: 14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21 Bytes, 下载次数: 1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36 Bytes, 下载次数: 1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81 Bytes, 下载次数: 1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55 Bytes, 下载次数: 1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44 Bytes, 下载次数: 9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SONY DELL HP 等笔记本解密算号器

网友:
IBM T23 点位图

IBM T23 点位图.........................................................................

127 Bytes, 下载次数: 1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密码 程序

IBM 密码 程序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269 Bytes, 下载次数: 6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ibm560x ok.rar

187 Bytes, 下载次数: 6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79 Bytes, 下载次数: 5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88 Bytes,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76 Bytes,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7 Bytes, 下载次数: 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8-02-24):
IBM--R51e的图纸

今天修个R51e 的板子  ,没复位  换了4个SB都没换好  真是郁闷到极点了,MAX1989的3  4 脚电压一跳一跳的 以前没怎么修过这个问题也没什么经验 最后还是放弃了   现在把找到的图纸拿给大家分享!

1007.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9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R50-R51-R52系列点位图

发份IBM-R50-R51-R52系列点位图

网友:
太浪费积分了。整理一下发上来。

IBM T43图纸.pdf

1.3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8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是好东东哦 我代发上来给大家看  谢谢楼主

IBM ThinkPad T40-43维修攻略之电源篇全部完成.rar

网友:
ThinkPad 拆机手册-X60, X60s, X61, X61S-42x3550

X61拆机手册、喜欢的下载来看吧!在内部网下载的!不知道现在网上有下载没有?
http://www.fs2you.com/files/af5e9768-ef0e-11dc-9564-0014221b798a/

网友:
(转)全程图解T30超级密码破解步骤

前面有XD谈到网上卖解密设备的贴子,正好昨天给客户成功解开一台T30的超级密码。机器还没有拿走,拍几张照发篇贴子谈一谈解超级密码的方法和步骤。

    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笔记本解密这一块。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文章,知道IBM的超级密码一般是存在Atmel的24RF08或者24CXXX之类的芯片里。拿到机器后首先想到的是拆开机器找这颗芯片。大卸八块后,发现原来就在内存槽下面,型号是24RF08CN。早知根本就不用拆这么散。

内存槽下的atmel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用风枪卸下这颗芯片,放到编程器里去读取它里面的内容。编程器本身只能直接支持长条的DIP封装芯片,其它封装类型的芯片都必须要使用转接座。这种SO8的转接座我是有的,当时买编程器的时候特地配了一个。因为不光TP的笔记本上用到这种八脚存储芯片,其它比如内存SPD,网卡上都有用这种芯片。

转接座

转接座

    芯片焊上去的样子。这种转接座比较蠢,每次使用都要这样焊上焊下,次数多了座上的焊盘就不行了。在网上看到过不用焊直接夹住的转接座,比较先进的说!不过这种也有好处,那就是绝对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哈哈哈

页面太长了..请大家转到:http://www.51nb.com/viewnews-33168查看吧.........sorry

网友:
前面有XD谈到网上卖解密设备的贴子,正好昨天给客户成功解开一台T30的超级密码。机器还没有拿走,拍几张照发篇贴子谈一谈解超级密码的方法和步骤。
    以前我没有接触过
笔记本
解密这一块。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文章,知道
IBM
的超级密码一般是存在Atmel的24RF08或者24CXXX之类的芯片里。拿到机器后首先想到的是拆开机器找这颗芯片。大卸八块后,发现原来就在内存槽下面,型号是24RF08CN。早知根本就不用拆这么散。

内存槽下的atmel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用风枪卸下这颗芯片,放到编程器里去读取它里面的内容。编程器本身只能直接支持长条的DIP封装芯片,其它封装类型的芯片都必须要使用转接座。这种SO8的转接座我是有的,当时买编程器的时候特地配了一个。因为不光TP的笔记本上用到这种八脚存储芯片,其它比如内存SPD,网卡上都有用这种芯片。

转接座

转接座    芯片焊上去的样子。这种转接座比较蠢,每次使用都要这样焊上焊下,次数多了座上的焊盘就不行了。在网上看到过不用焊直接夹住的转接座,比较先进的说!不过这种也有好处,那就是绝对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哈哈哈

焊上去的样子
TAG:
thinkpad
ThinkPad
t30

网友:
我来给你个吧。........字数不够

网友:
IBM ThinkPad T40-43维修攻略之信号篇全部完成

好啦!已經把第二編收集回來啦!
希望對各位有用!
這一篇我把它轉為了PDF格式的、方便大家下載和列印!
能不能另分我就不知道了!

IBM ThinkPad T40-43维修攻略之信号篇全部完成.pdf

网友:
T60机器拆解过程

T60机器拆解过程
這也是我在網上收集回來的!
有用的話就下載吧!
我都把它轉成了PDF格式了!
方便收藏!

网友:
IBM指纹识别系统

IBM指纹识别系统,请大家全面了解一下.可能会用到.

IBM指纹识别系统

网友:
自己动手,IBM0175解密制作工具

自己动手,IBM0175解密制作工具,解密不用愁

IBM0175解密制作工具

IBM0175解密制作工具

网友:
IBM资料

ibm笔记本电脑解密

网友(2008-03-25):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3293-1-3.html拆机图

电路图和T4系列相似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这儿有一份,不知道是不是R50的,传上去你看一下呢.

1007.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60独点位图T

刚才查了一下,好象还没有人发T60独点位图,既然手上有这样的资料,那就拿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784.3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0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T60独点位图

网友:
刚出炉的IBMPASS lite2.1。。。。不买也来看看啊

R。T。。。。。。。。。。。。。。。。。。。

网友:
复杂的IBM Fn功能键

IBM笔记本电脑-Fn组合键功能介绍
Fn功能键使得用户能够快速实现操作功能。使用Fn组合功能键,只需按住Fn键,然后按下某个功能键即可。注释:Fn键锁定功能就相当于保持按住Fn键,再去按某个功能键。在ThinkPad Configuration程序中,点击Accessibility Option按钮,
将Fn键锁定功能设置为Enable。或者在命令行模式下通过 PS2 FNS E命令也可启用这个功能。如果Fn键没有被锁定,在使用时必须
按住Fn键然后再按其它功能键,来实现特定的任务。
如果Fn键锁定已启用,您可以使用下列功能:

按Fn键一下,然后按某个功能键;这样就相当于按住Fn键不放,然后再按某个功能键。下次需要用到Fn组合功能键的时候,仍然需要先按一下Fn键。
按Fn键两下,以后就不需要再按Fn键,用户就可以直接按某个功能键来实现Fn组合功能键的操作。
Fn组合键 功 能
Fn+F1 未启用
Fn+F2 未启用
Fn+F3 关闭LCD显示屏,使屏幕无显示。注意:如果要打开LCD显示屏显示,只需按任意键或者移动TackPoint鼠标即可。在插上或者拔下外接电源适配器时,液晶屏显示也会重新打开。
Fn+F4 使系统进入挂起模式。要从挂起状态恢复过来,按Fn键即可(不要按其它的键)。
注意:
1. 在Windows NT系统下,这种模式称为suspend。
2. 在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下,这个组合键也可以用来启动休眠功能,可以通过相关设置使这个组合键来启动休眠甚或是关闭计算机。
Fn+F5 打开/关闭内置的无线网络信号(IEEE 802.11无线网络)。如果按下这个组合键,会出现一个无线信号控制窗口,列出当前可用的无线设备。用户可以在这个窗口中快速更改这些无线设备的加电状态。
注意:
在Windows XP、Windows 2000和Windows 98系统下支持这项功能。
Fn+F6 未启用
Fn+F7 一. 在液晶屏和外接显示器之间切换显示输出
在接有外接显示器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组合键,计算机的显示输出可以在下列三种模式之间切换:
外接显示器显示
液晶屏和外接显示器同时显示液晶屏显示
要在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系统下启用这项功能,按下面的步骤操作:
a. 启动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登录到系统中;
b. 按Fn+F7,在初始化窗口中选择显示输出切换功能;
注意:
1. 除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系统外,其它系统下不需要更多
步骤,只要按Fn+F7就可以工作。
2. 如果外接显示器和液晶屏上需要显示不同的图像(扩展桌面功能),那么这个组合键是不支持的。
3. 当DVD播放或视频播放时,不支持该组合键
二. 应用演示方案
直接应用演示方案,而不需要通过Presentation Director来启用演示方案。步骤如下:
注意:这项功能仅在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系统下支持。
1. 启动Windows 2000或者Windows XP系统,登录到系统中;
2. 按Fn+F7,出现初始化窗口
3. 为Fn+F7组合键选择一个演示方案,设置窗口出现;
4. 选择相关选项进行设置;
Fn+F8 当屏幕分辨率小于实际的分辨率时,按此组合键可以将屏幕扩展打开或者关闭,使得屏幕显示在正常模式和扩展模式之间切换
注意:这个功能在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系统下不支持。

Fn+F9 打开IBM ThinkPad EasyEject Utility程序,其中显示下列按钮:
Eject ThinkPad PC from X4 UltraBase: 如果笔记本电脑上接有X4 UltraBase底座,那么会显示该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可以使X4 UltraBase底座停用
Run EasyEject Actions: 用户可以选择、停用和卸载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的外接设备
Configure EasyEject Actions: 通过这个按钮用户可以打开IBM ThinkPad EasyEject Utility程序主界面
Fn+F9 Settings: 用户可以在此配置Fn+F9功能键的选项
注意:该功能只支持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系统;
使用这个功能键可以停用和取下所有连接到ThinkPad X40上的可
插拔设备,包括ThinkPad X4 Ultrabase Dock;
Fn+F10 未启用
Fn+F11 未启用
Fn+F12 使计算机进入休眠模式
要返回正常模式,按电源开关(注意:在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下,必须要先安装IBM PM设
备,才能使用Fn+F12组合键来启动休眠。Fn+PageUp 打开/关闭ThinkLight灯

注意:该组合键只在具有ThinkLight灯的机型上可用。当您按该组合键
时,ThinkLight开/闭状态图标会在屏幕上显示几秒钟。
Fn+Home 增大屏幕亮度Fn+End 降低屏幕亮度
Fn+Spacebar 启用全屏幕放大功能Fn+NumLK 启用数字小键盘

网友:
全部内容 比较老

笔记本维修资料系列
笔记本维修通病集锦
一、T20 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二、R32 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 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 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 BGA 空焊了。
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 T40 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 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
的两个 CPU 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
风扇是否与 CPU 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
的小垫在 CPU 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 I-SERVICE 或者是 390 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
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
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八、总结一下,R32 的通病的判断吧,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在可以加电的
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 BGA;
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 BGA 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 IBM 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 WINBOOK,方正、
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 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 T30、R40 及 IBM 双 MOUSE 的问题吧。
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 MOUSE 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 MOUSE 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
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可以打开 C 壳盖,看到触模屏 MOUSE,
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 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 都会犯这个通病
的。
DELL 的可以刷 24C02 这个芯片的。
笔记本维修资料系列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 5V,而有的高压条
则是 10~15 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
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
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 R40 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
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 R40 的通病。

网友:
IBM全部本本图纸

有会员反映“IBM全部本本图纸”里面的文件下载不了,所以传上来供大家下载。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359296

说明一下:文件有44M左右,压缩包分的小点,是为了上传更稳定。

               如果从原帖的地址能下载,请大家还是从原地址下载。

               IBM Z60T.pdf这个文件有密码保护,密码是:loveme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0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0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8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9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7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7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Z6x 的图纸2份

IBM Z60 和Z61 的 具体还没验证  刚从朋友那里找来的  发了3次了 老是失败

1.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6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8-05-01):
我来发ibm r30 图

ibm r30  图,伟创代工,代号R30:C-NOTE

918.0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daigongK6

希望对维修的朋友们有点用处      ASUS 的上传不了

972.8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E70F

没办法只能检那种容量比较小的。。大的上传不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要

网友:
401218 LA-1421

网友:
IBM A31 pdf图纸

网友:
IBM X300維修手冊

裡面包含如何拆卸,安裝.若有重複煩請板主刪帖.謝謝

IBM X300.part1.rar

IBM X300.part2.rar

IBM X300.part3.rar

网友:
发几款IBM拆机图给大家希望有所帮助

发几款IBM拆机图给大家希望有所帮助
解压密码:s05757hdd

IBM R50拆解.rar

IBM T30彻底拆解.rar

IBM X31彻底拆解大图.rar

网友:
IBM x31的图纸

IBM x31的图纸

1.0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8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BM T43的图纸

IBM T43的图纸

1.1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0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T43的点线图

有坛友要R52的图纸,咱们的论坛上有,这里就不单个上传了,在个里上传个T43的点线图,我想这个比图纸要实用的多.他和R52的是通用的.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维修上的方便

617.4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9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R52 的图纸清楚的

在坛里看了R52 的图纸不清楚这里给清楚的

IBM R52.pdf

1.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5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R52的电位图

在电脑里看见了自己有R52的点线图,好象和T43的一样.IBM的好象都有的,有需要的给我留言吧

网友:
哈,BW1是Z61的。

网友(2008-06-08):
IBMR30图纸

IBMR30图纸希望和大家共享

IBM R30.rar

891.5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0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