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3-27):
RT,一6E040L0的盘,在PCI3000下完全正常,用USB转接口挂在系统中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BIOS界面里怎么都认不到,数据线,主板都是好的.
本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做SELF TEST的时候遭遇停电后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停电而造成的啊?
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块和楼主情况差不多的2F的硬盘,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