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LD1010正常吗?

楼主(2008-03-27):
场管LD1010D,三只角短接后。数字万用表
二极管
档测得两组组织为1,另一组由290多逐渐变为0,该管子正常吗?

网友:
补充一下
由290变为0的为DS两脚,GS和GD为1

网友:
DS一个方向应该有几百欧,另一方向应该是无穷大才对吧!!!!!!!!!!!

网友:
结场效应管和MOS不一样的,是有栅极到沟道是反向PN结,有一个方向应该可以测量出电阻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
请问70N30和70T30可以互换吗?听说T是结性,是吗?

网友:
""三只角短接后"""???????
为什么要短接了再测呢?

网友:
场管有电容的特性,如果未短接,就会产生误差,这个误差的大少会影响你判断好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