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游戏卡,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7):
显示器是三星液晶730BA,系统是xp sp2,金斯顿512DDR2 667*2,显卡是XFX的7300GT,买了一年半了,一直好好的。

windows系统是最新的,打过补丁,杀毒软件卡巴斯基也保持更新,驱动程序也安装正确,但最近还是出现以下状况:

1.开机自检画面出现好几个白色亮点,每次位置不同。
2.在windows界面中,出现一些位置不固定的红色亮点。
3.玩实况8之类的3D游戏,出现卡机导致重启。(以前没有过)
4.播放视频,也可能导致机器花屏、重启。
5.如果不看电影,不玩游戏,连续开一天都没事。

网友:
头痛,向各位求助了!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形的。

网友:
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在哪个部分上。

网友:
照你这样说,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是没得可替的组件,要送修也要过一阵,实在忙。之前一直是好好的。如果软件故障的话,那是系统的原因还是驱动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系统和驱动我都重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