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分析大全

楼主(2008-03-28):
内存故障分析大全
大家在计算机故障维修过程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恐怕要属内存报警了。刚买两天的新机器会出现内存报警;使用一年的机器也会出现内存报警;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会出现内存报警;夏天长时间阴雨的时候也会出现内存报警;总之一句话,内存报警问题在计算机故障现象中出现频率最多,同时最容易解决----拆开机箱,把内存拔出来,再插一下就好了。严重一点的需要把机箱内的灰尘清除干净,或者换个内存插槽试一试。相对于其他计算机硬件故障,内存报警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硬件故障了,就是没有接触过电脑的菜鸟,在电话的指导下也能够轻松此类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现出内存报警,出现内存存报警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内存报警的根本原因有:
1).内存损坏。
2).主板的内存插槽损坏。
3).主板的内存供电或相关电路有问题。
4).内存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上述的1,2,3种故障都属于实实在在的硬件故障,我们可以通过替换排除法,查出故障元件,再对坏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就能解决。对于第4种情况,我们遇到的最多,什么元件也没有损坏,就是二者接触不良造成的。
内存与主板接触不良的原因有:
1).内存插槽变形
这种故障不是很常见,一般见于主板有形变,内存插槽有损坏,裂缝等现象,当我们把内存插入内存插槽时时就会出现部分接触不良的情况,当主机加电开机自检时就不能通过,就会出现连续的短“嘀”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存报警”。对于主板形变,内存插槽变形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内存插好后通过使用尼龙扎带紧固,再辅以打胶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不过,在拔插内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存的方向,虽然内存条和内存插槽有防呆设计,但是还有有许多菜鸟仍然把内存插反,造成内存条和内存插槽个别引脚烧熔的情况,这时只能放弃使用损坏的内存插槽。对于引脚烧熔的内存条,我们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只是77和85接地端烧熔,也或许是其他内存条的接地端,即使把金手指烧得脱落了,这样的内存条因是接地端在反插时把电源正与地短路了,才造成打火烧毁内存条的金手指和内存插槽的引脚,而内存芯片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所以这样的内存条我们只要把其插在正常的内存插槽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有时我们还要注意内存插中是否有其他异物,因为如果有其他异物在内存插槽里,当插入内存时内存就不能插到底,内存无法安装到位,当然就会出现开机报警现象。当我们多次拔插内存仍不能解决问题时,最好仔细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是否变形,是否有引脚变形或损坏,脱落,插槽里是否有异物等情况,这样做对我们排除故障很有帮助。
2).内存金手指氧化
这种情况最容易出现,一般见于使用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机器。当天气潮湿或天气温度变化较大时,就会出现昨天机器工作还好好的,可第二天早晨开机时即发现无法正常开机,显示器黑屏,只听得机内“嘀嘀“直响。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拆开机箱把内存条重插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这种故障每个月都发生一次或者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就要出现一次,那就要考虑是不属于内存条与主板兼容性不好的问题了,也就是下面要说的第3种类型的问题。
预防的方法:
(1).采用第1种问题中所说的紧固方法解决;
(2).再就是安装和检修时,一定不能用手直接接触内存插槽的金手指,因为我们手上的汗液会粘附在内存条的金手指上,如果内存的金手指做工不良或根本没有进行镀金工艺处理,那么内存条在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金手指氧化的情况,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内存条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最后开机内存报警。对于内存条氧化造成的开机报警,我们不能简单的重新拔插一下内存了事,必须小心的使用橡皮把内存条的金手指认真擦一遍,擦得发亮为止,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3).还有就是即使我们不经常使用电脑,也要每隔一个星期做到起码开机一次,让机器运行一两个小时,利用机器自身产生的热量把机器内部的潮气驱走,保持机器良好的运行状态。
3).内存与主板兼容性不好
这种问题最难处理,也很难确定,故障出现的周期比较频繁,但是分别测试内存条和主板时往往又发现不了问题,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捷波主板与茂矽内存,这两者在一起使用经常出现开机内存报警的现象,拔插内存后故障消失,但是要不了一个月肯定还会再次出现。要想彻底解决只有更换其他牌号内存才行。
常见的故障主板类型有:
1).捷波J-694AST2与茂矽SDRAM128M内存,KINGMAX128M
2).捷波P4MFM主板与茂矽SDRAM 256M内存
3).捷波P4XFA主板与茂矽PC266 128MDDR内存

   内存故障巧排除
内存故障是电脑故障中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大多表现各异,不是很好检查排除。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些由于内存引起的电脑故障,现在把解决的过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故障一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1.7GHz、845D主板、两条128M DDR内存,但是开机显示内存显示128M,偶尔显示256M
   故障分析:打开机箱检查,发现两条内存品牌不同,做工设计也有很大差异,一问机主原来是刚升级增加了一条内存。因此先把内存条单独插到机子上试,都显示为128M,没有问题,但是一起插上仍然显示128M,调换了内存的插槽也没用。很明显,内存兼容问题暴露出来了,让他拿旧内存去市场加差价换回一条和第一次升级内存相同的内存条,故障排除。
   维修心得:内存的兼容问题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危害还是不小,因为它们往往有很多奇怪的表现,大家还是尽量避免不同型号的内存混用,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兼容问题的发生。
   故障二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KT133主板、Geforce4 MX440显卡、128M内存,装Windows XP频繁死机,始终无法正常安装。
   故障分析:经询问,机主之前刚给电脑进行了除尘,之后发生了系统崩溃,然后就无法装系统了。经过对硬件的仔细察看,发现其内存上有一处不是很明显的硬划伤,伤及了部分PCB上的电路,看来问题也出在这里。经过换用其他内存,故障消失,看来原内存已经被彻底损坏。
   维修心得:装机器或者除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给硬件造成损伤,像这样无意中损坏配件的事情,小心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故障三
   故障表现:电脑配置为815EP主板、128MB内存,原本使用正常,后来得到一条64MB内存,一起插上之后,内存总量只认出是64MB。
   分析解决:首先将内存一条一条单独插到主板上,证实都是好的,可以排除内存条的质量问题,看来兼容问题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用换内存的方法不是很现实,毕竟白来的64M内存小了点,换128M内存也需要不少花销。忽然想起升级主板BIOS可能会对内存支持有所提高,于是顺便把BIOS进行了购买以来的第一次升级,故障终于排除。
   维修心得:很多时候兼容问题可以通过升级主板BIOS解决,因此经常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BIOS、驱动下载也是不能忘记的。
   故障四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667MHz、BX芯片组主板、现代128M SDRAM,一天突然开机黑屏,蜂鸣器报警。
   故障分析:由主板发出的报警声可以判断,极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内存插槽有问题。先把内存条拔下换个插槽,故障依旧,看来内存插槽正常;接着换另外一条内存插上,故障消失。看来是内存条有问题,但内存条无故坏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仔细察看内存,发现金手指部分有厚厚的污垢,看来问题在于接触不良。于是找来橡皮在金手指部分擦拭几次,重新插入插槽,发现一切正常了。
   维修心得:内存金手指和插槽接触是否良好,对于工作是否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出现类似接触不良,我们只需要用橡皮擦拭即可,非常简单,因此电脑的防尘还是有必要强调的。

SDRAM内存的维修
一、用万用表测量内存芯片的方法
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大的电阻(10欧)
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
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
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二、 用测试仪测量内存芯片方法
根据使用说明书,测量的内存在2A、2B这里,指单组和双组的意思。但16位的芯片有8个,也相当于是两组,8位的芯片有16个也相当于
两组。
2A为第二组,2B为第一组。
测量时会循环测试每一组中的每一个芯片的数据位脚。一般测了3次—5次没坏就是好的。好的芯片为:PASS。坏的芯片就显示出坏的数据
位引脚。
1、 开机跳不进测试,一般有:芯片短路、PCB板短路。解决方法为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看是什么问题。
2、 内存测试仪不测试SPD芯片,SPD芯片可有可无
3、 金手指烧了的话也不能测试,必须把芯片拆下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
184线DDR底视图
SCL         CDA         VCC=2.5v    GND
          GND         GND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DQM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DQM
          CLK         VCC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DQM
GND                         CS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DQM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VCC
GND
                    GND    GND
VCC                   CLK
                    VCC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DQM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VCC                        DQM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VCC                   数据线     CKE
数据线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GND         CLK         数据线     DQM
CLK         VCC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VCC

数据线          VCC=2.5v         GND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DQM
数据线          GND         VCC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GND

网友:
分析得很好。对维修人员来说,有帮助。。。。。。。。。。。

网友:
最后面那一点儿底视图的含义我还没有弄懂, 没有理解清楚它的含义

网友:
谢谢

谢谢版主 很有帮助 就是下面的图看不懂 太深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维修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各位还是把握机会呀

网友:
内存维修学起来容易吗,看起来好像不太难,

网友(2008-05-11):
楼主最后的184线的DDR引脚图错位了,无法看。我补充如下:
DDR内存条金手指引脚功能定义:
1 VREF 24 D17 47 DNU 70 VDD 93 VSS 116 VSS 139 VSS 162 D47
2 D0 25 DS2 48 A0 71 NC 94 D4 117 D21 140 DNU 163 NC
3 VSS 26 VSS 49 DNU 72 D48 95 D5 118 A11 141 A10 164 VDDQ
4 D1 27 A9 50 VSS 73 D49 96 VDDQ 119 DM2 142 DNU 165 D52
5 DS0 28 D18 51 DNU 74 VSS 97 DM0 120 VDD 143 VDDQ 166 D53
6 D2 29 A7 52 BA1 75 CK2# 98 D6 121 D22 144 DNU 167 A13
7 VDD 30 VDDQ 53 D32 76 CK2 99 D7 122 A8 145 VSS 168 VDD
8 D3 31D19 54 VDDQ 77 VDDQ 100 VSS 123 D23 146 D36 169 DM6
9 NC 32 A5 55 D33 78 DS6 101 NC 124 VSS 147 D37 170 D54
10 NC 33 D24 56 DS4 79 D50 102 NC 125 A6 148 VDD 171 DQ55
11 VSS 34 VSS 57 D34 80 D51 103 NC 126 D28 149 DM4 172 VDDQ
12 D8 35 D25 58 VSS 81 VSS 104 VDDQ 127 D29 150 D38 173 NC
13 D9 36 DS3 59 BA0 82 NC 105 D12 128 VDDQ 151 D39 174 D60
14 DS1 37 A4 60 D35 83 D56 106 D13 129 DM3 152 VSS 175 D61
15 VDD 38 VDD 61 D40 84 D57 107 DM1 130 A3 153 D44 176 VSS
16 CK1 39 D26 62 VDDQ 85 VDD 108 VDD 131 D30 154 RAS# 177 DM7
17 CK1# 40 D27 63 WE# 86 DS7 109 D14 132 VSS 155 D45 178 D62
18 VSS 41 A2 64 D41 87 D58 110 D15 133 D31 156 VDDQ 179 D63
19 D10 42 VSS 65 CAS# 88 D59 111 CKE1 134 DNU 157 S0# 180 VDDQ
20 D11 43 A1 66 VSS 89 VSS 112 VDDQ 135 DNU 158 S1# 181 SA0
21 CKE0 44 DNU 67 DS5 90 NC 113 NC 136 VDDQ 159 DM5 182 SA1
22 VDDQ 45 DNU 68 D42 91 SDA 114 D20 137 CK0 160 VSS 183 SA2
23 D16 46 VDD 69 D43 92 SCL 115 A12 138 CK0# 161 D46 184 VDDSPD

网友:
摁..
说得很详细..
蛮多..
存起来..
研究研究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