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死机问题

楼主(2008-03-28):
  一杂牌845主板返修后,CPU周边电容全换(杂牌16V,2200UF)和一个三极管,但有两个爆电容10V,4.7UF技术员没更换,由于我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电容的,我更换为50V,4.7UF,开机测试诊断卡跑码正常,偶尔在自检时会自动重启,自检通过后在硬盘准备引导系统时或者在进入系统中途会黑屏死机,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否与电容有关?

网友:
和电容有关系 你先看把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先确定散热和内存没问题再说。你换的电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