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PCI-E 7300GT 256M128BIT 开机花屏

楼主(2008-03-28):
以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GPU的问题,但上面有4个封装颗粒,我想用下软件测试一下,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好 以前没用过还请高手帮忙下,如果知道软件怎么用更好,谢谢了

网友:
MATS478可以测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想一下个,搞这个花屏,搞到我头都晕啊 有人传个免费的吗?

网友:
谢谢,这个是不是只能测N卡呀,有测A卡的吗,我下了几个都是提示我按"1"然后就退出了,我相信挺多和我一样的新手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吧!!!版主帮帮我呗

网友(2008-06-30):
请问A卡的用那个软体测好呢?

网友(2008-09-24):
我有一块铭宣7300GT也是花屏,不知道什么测

网友(2009-07-26):
MATS478不能测啊!有还高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