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WD80G黑盘问题

楼主(2008-03-28):
WD黑盘不能用DM低格,能分区,挂在XP下能当从盘用,但就是做不了系统,用DM分区时显示的除了80G之外还有个500多M,不知道那个500多M怎么出来的。
请教,怎么才能做系统?
问题

网友:
用DM清零试试~~~~
或者用其他Lformat工具试试~~~

网友:
用dm分区的时候加个dm /x/y你试试,不行了再低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