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花屏、不显示的显卡

楼主(2008-03-28):
AGP 128M 的显卡 ,显存是好的,但是进入系统有少许花屏 ,有可能是BGA坏了么?
PCI-E 128M的显卡,不显示,一般情况可能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是好的 首先看显卡后面有没有掉东西 其次看电容有没有暴浆 最后就是BGA虚焊或坏

点不亮 原因是很多的

网友:
进系统花一般可判断为BGA坏 而在DOS下花一般为显卡颗粒坏

网友:
一般是显存的问题,拿风枪吹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