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寸液晶用很久屏闪

楼主(2008-03-28):
我这里有个21寸的优派液晶,用了5到六个小时图象有点闪,有的时候出现的时间短,有的时候还要长,我换过屏,还是一样,问一下我应该如何检修,在出问题的时候我测试过高压条,19V 正常,12V 正常,液晶灯管反馈电压3.46V 都正常,没有跳变,
     问一下大家我应该如何检修了,我对他有点意见了.烦啊.

网友:
会不会问题是在主机上呢?系统?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是元件的热稳定性故障.你试着把驱动板加热看下,是不是问题更加容易出来些.

网友:
你观察一下,屏闪的时候是图像在跳,还是背光在闪?在现象搞清楚之后,就容易确定故障部位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是元件的热稳定性故障

网友:
我也遇见过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用替换法试一试,这是最苯的 办法了,也最有效

网友(2010-03-05):
个人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温度太高导致的。。。同意加热后点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