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964L的南桥应该用多大的锡珠?

楼主(2008-03-28):
我现在用的0.6的锡珠,植了3次都没成功,不知道是不是锡珠选得不对,还有就是主板焊盘上的点非常小,直径大概只有0.2mm左右,可能也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网友:
SIS的桥没做过 不过这个南桥有点大,做的过程要防止PCB变形~ 感觉可能PCB变形引起的问题更大~

网友:
这块板的南桥在主板的左下角,并且我用了预热台的,焊接后看不出主板变形,不成功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主板焊盘的点太小,还有就是不知道锡珠选得对不对,断箭说过intel大南桥用0.76的锡珠,不知道SIS964L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2009-11-18):
用0.6是可以的,也可以用0.55的,但是楼主不成功的原因未必是因为锡珠大小造成,植珠的的加热温度与时间很讲究,本人用手工钢网植珠,带网手调温风枪风,温度在370-390度均匀吹直至锡球融化下沉即停,成功率在90%以上;如果楼主有BGA返修台,排好珠后连钢网一起放去BGA返修台吹,240度吹60-80S即OK.用手工吹因为加热时间和温度掌握不好,致使BGA被吹坏的机会很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该怎么去植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