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分辨率就黑屏

楼主(2008-03-28):
不装驱动正常,装上以后如果就用640*480也是正常的,只要上到800*600以上就黑屏

网友:
1.bios问题
2.有坏颗粒
3.BGA
首先用软件测试看有坏颗粒吗

网友:
测试显存坏颗粒的软件能不能发一个给我啊,谢谢了
sungangly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