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

楼主(2008-03-28):
现在的高档显卡都外接电源,比如9600GT上有个6pin外接电源接口。请问这6pin接口是和主电源相連接、还是主板上有对应的插口呢?

网友A:
和主电源相连的,应该是俩个12V,5V,俩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主电源相连的,应该是俩个12V,5V,俩个地

谢谢回答,谁知道这个(俩个12V,5V,俩个地)主电源上有几个这样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