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电源的绿线有电,但短路绿线和地怎么 ...
长城ATX-300P4-PFC 电源的绿线有电,但短路绿线和地怎么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3-28):
长城ATX-300P4-PFC 电源的绿线出来的电压有3.6V ,紫线有5V但短路绿线和地怎么没有反应?紫线还是有5V没变,那是怎么回事呢?请老师指点!!
长城

网友:
绿线应该是5V吧......................现修出5v来吧

网友:
可能电源内部短路,LZ要打开盖子看看才行,不过要小心触电

网友:
2楼的朋友电源的绿线并不一定都是5V的,多数电源在3V以上都是正常的。
楼主,在碰绿线与地时,紫色的5V电压是不会变的,如果变的话,那就说明副电源(辅助电源)有问题,你现在打开电源盒,首先在不插电时测主电源的两个开关管,看看是不是好的,然后通上电源在碰绿线时测TL494(KA7500)的4脚电源是否降为0V,再测其8脚和11脚的电压,在碰绿时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一点没反应?电源风扇也不转一下?楼上说得对,检查一下两个开关管,494的8,11脚电压,及其外接两个三极管..

网友:
看风扇会不会东一下,不会动说明电源没启动,会动说明电源已启动但保护,按相应的方法去查。

网友:
应该是检查一下两个开关管,494的8,11脚电压,及其外接两个三极管

网友:
2楼的朋友电源的绿线并不一定都是5V的,多数电源在3V以上都是正常的。
楼主,在碰绿线与地时,紫色的5V电压是不会变的,如果变的话,那就说明副电源(辅助电源)有问题,你现在打开电源盒,首先在不插电时测主电源的两个开关管,看看是不是好的,然后通上电源在碰绿线时测TL494(KA7500)的4脚电源是否降为0V,再测其8脚和11脚的电压,在碰绿时是不是有变化。
dcdzzz
,你好!我按你说的测了一下TL494的4脚有降到0V,还有8脚和11脚有变化,但我还是不只道是那里坏了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TL494 12脚电压是多少? 8和11脚电压是多少? 3脚电压是多少 再短封绿线和地线的情况下测量下告诉我

网友:
今天修了一批ATX-300P4-PFC 长城电源.大都是绿线有3点几V可就是开不了机. 经过测则发现开关管都短路了.(辅助的没有坏) 然后就换上去.试机. 哼. 不行哦!后来就查了这两个开关管的外围电路.发现有几个电阻开路了.换上之后就OK 了. 其它的都差不多.呵呵 一个钟就搞好几十个了!

网友:
刘芳圻
你好,我按你说的测量了12脚有16V,8,11脚是2,2V,3脚是0V 然后在短路绿线8,11脚有变化下降到1,5V 左右 3脚还是0V,12脚还是16V,然后在请问下怎么测,请告之!谢谢!!!!

网友:
还有那个330UF的电容和100K的电阻换掉了,开关管和启动电阻也换过了,谢谢!!!

网友:
TL494 12脚电压是多少? 8和11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在没有短路绿线的时候12脚有16V,8,11脚是2,2V

网友:
8脚和11脚输出电压偏低,检查2个连接8和11脚的两个推动管是否完好,共射极的串联的2个二极管和并联的那个电容是否完好 如果都完好的话再检查变压器(推动管和主开关管耦合的那个)以及主开关管 13007是否完好.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按照大家的思路电源已经修好了,在次对各位说声谢谢!!~~

网友:
只能说是辅助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不保证主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