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IFLASHA刷BIOS 但提示无法擦除! ATI X550

楼主(2008-03-28):
一块七彩虹X550显卡  本来好的 用来试客户主板时 开机一闪 缺色  后来上我的 主板也是缺色  用VGA 缺红色 屏幕有竖道  用DVI  缺蓝 无花屏现象 不能玩 3D 游戏   跑线路750电阻是好的 就是有一路 无输出  加焊 无效 怀疑主芯片坏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想刷下BIOS看看 可是 在WIN下   和DOS  都提示 无法擦除  请各位 多多指教!

网友:
这样修死了肯定修不成活的.缺色先拆掉75欧电阻.打一下RGB看看2极体是否一致.DOS用ATIFLASH 命令-P -F 0 ROM

网友:
三基色  R 没有阻值 G  B  都是400多   直接进了 主芯片   实在不行 也只能  测试机器用了

网友(2008-06-01):
学习了,有高手说话就是不一样。

网友:
BGA啦  不用那么看了

网友:
我觉得测电阻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