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C775CA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在线等

楼主(2008-03-28):
求HKC775CA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方法

网友:
HKC一般用放大键进入.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个一样的。
先告诉你方法。然后再帮帮我。
开机后按 MENU 3秒以上 OK
退出选择 FA
我手里也是这个型号的。现在故障现象是行幅窄。可调。TIP122和DMV1500都在别人那里换过了。我修CRT也是小菜。我测了下TIP122的电压是31V。行管供电是131V。再我也不知道去测量哪里了。请高手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