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潮湿,美格786ft II有打火声(图)(测试发现问题)

楼主(2008-03-28):
近来天气非常潮湿,地板和墙壁都是湿漉漉的,虽然很小心用电吹风吹了显示器再开.....听到显示器啪的响了一下,马上关插座电闸
再开,电源灯亮,(继电器响),显示器后面再啪啪响了2下,马上再关,闻闻显示器后面,有烧焦的味道,拆开显示器后盖,发现很多水珠(郁闷!刚才不是吹了么?)
1、显像管后座有轻微的焦味,高压包位置焦味较重
2、电路板背面有个地方烧了(其实就是pcb里面的一条线烧穿表层,露出来,没有烧断),红圈所指
   (后来发现这就是烧焦的味道的来源)
常在主板维修板块潜水,还没有修过显示器,没想到第一台修的显示器是自己的显示器,又有东西可以动手了

请教各位,是高压包烧的吗?如何处理?

p.s: 今天早上还叫同事先预热显示器再开....

更新部分:感谢各位,测量后,暂时发现
1、D715 (in4936 )短路,R712有裂痕,短路
2、高压包的 5、6、8、9、10、11、13脚对地短路(红色圈所示),高压包的正常吗?

解决办法:
更换:用FR107代替IN4936,更换D712
现进行拷机稳定测试

再次感觉各位和版主的帮助,谢谢

测试发现问题:
1、不动鼠标键盘,等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等一分钟)再按鼠标或者键盘使显示器启动
     但是亮度非常暗,大概经过1分钟,才能进入正常的亮度(已经开机四小时)
2、屏幕中间清晰,四周稍模糊(模糊程度非常低,要细心才能分辨)
这是显像管座还是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高压包 不一定坏!!!问题应该很简单的 !!!把他吹干!把烧的接好!应该差不多了 !!!

网友:
你们那里怎么这么潮湿哟。不出问题才怪。赶快吹干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方春天就是这种天气,所以东西坏得多
高压包吹干就可以了?
现在不敢开机了,换一个显示器上网查查资料,以免问题扩大,如果自己解决不了,还可以拿去给别人修嘛

网友:
这种情况,高压包坏的可能性非常小,只要把电路吹干,查一下没有短路和断路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看电路上的电阻和二极管,有烧坏的可能。是自动亮度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EMC电路板.负压电路烧了,更换负压二极管(找一个好点的快恢复二极管,注意安的方向)把烧断的电路板用线连起来就可以了.这款显示器比较容易坏这个地方.但修完后注意把机子内的水吹干净.

网友:
都挂水珠了,你在外面吹是无济于事的。
  从你的图中我看不出来哪有有烧了的痕迹,反面看的电路板是正常的。
有焦味一般你检查一下高压包周围的电阻有没有烧蕉,,,场块有没有烧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用pc电源里面的的FR107代替IN4936吗?
两者参数差不多

网友:
检查高压帽。

在这个地方容易出现打火。

网友(2008-05-11):
请问高手,是通病吗?我一个MAG777ns也出现这种问题,但我是换二次电源管后烧的d715.好象不是天气原因.找遍相关电路没有结果,是IN4936自身的原因吗?

网友:
不会有这么多吧?高压帽有问题吧? :D

网友(2008-08-14):
潜水到此,发现这一例故障与我近来修的一台美格机完全雷同,使我搞不懂的是这只电阻是由行输出压器5脚连到显象管高压帽外一圈铜片,按说这地方是没有大电流的(这只电阻的阻值是4.7欧)图上标的是到TCO。而这只D715是连在行输出变压器9脚的一只二极管这组线圈是通的,故烧了这只电阻就会连带烧二极管甚至烧楼主照片所标的一段线路板,因为正面不好操作,我把R712焊到了反面,然而在一次修理中这只在反面的电阻居然再一次发热烧坏,还把我的凳子面板烧了一个洞,(试机时放在一张椅子上,这只电阻正好位于凳面上)一阵青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还烧坏了旁边的D711二极管,好在我换上一个新的5.6欧的电阻和新的二极管后,没有再烧坏。但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个R712是干什么用的?在其它显示器上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它为什么会烧掉? 很期望能得到高手的指教,故把这沉帖重新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