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台式机内首利电源故障求解

楼主(2008-03-28):
一HP机器内用的首利电源 240W 光电源端接绿色线 电源能正常开机(电源),但是几路电压为不准 3.3 只有2.90左右,5有4.9 , 12的有12.50,-12的只有-9.5 。接在主板上用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像保护了一样,但是在有的主板上偶尔又能点亮主板。应该怎么修呢?这个电源上没用的TL494和KA7500 但是那个芯片很像另外还有个8脚的芯片ICE3B0565 是电源专用的管理芯片。

网友:
再次测量发现3.3V的输出会自动降低 。断电后过一会测3.3上有3.2左右电压 然后电压逐渐下降能降低到2.9左右,是否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先看输出的电容有没有明显问题,如有先换掉。

网友:
多为输出端电容不良引起,查查输出端电容吧

网友:
先换换电容再说吧...............